这样的事不发帖对不起党

楼主(2015-06-26):
昨天接个联想本子,G400,客户说不开机,立马拆电池上电源,发现电流跑1.4不动了,屏不亮。拆开后盖子换个内存还是一样,取主板出来测各供电都正常,换CPU也一样,加热了一下显卡,故障依旧。查显卡附近貌似也没问题,心想看来只能干显卡和桥了,那到底先干桥还是显卡呢?看了下论坛,发现有人刷BIOS搞好的,那先刷个BIOS吧,刷完结果也是一样。没办法,很晚了先睡觉了,今早起来直接干显卡,BGA刚开机呢,结果来客人说显示器坏了,我只能把笔记本放放,显示器上电点不亮,拆开后直接把高压板往维修台上一丢,只听到放了一鞭炮,我无语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犯了,立马显示器也不管了,直接把板子装好条子U上电发现电流跑1.4后稍微停了一下,然后上到1.7,我一看这不是开机了么,接上屏装上硬盘,发现真开机了。这是个什么情况,我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A: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没明白,我也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怎么看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难道是放鞭炮震好了..这主题贴发的,无语了

网友:
楼猪人品爆发了

网友:
这样的贴都发?

网友:
没看明白意思,是上了BGA台开始焊后,急于接显示器而忘记顾及吗?然后就放鞭炮庆祝修好了?

网友B:
楼主 估计也不知是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
放电好了的吧

网友:
这机器 很新呀

网友:
显卡脱焊吧,加焊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难道传说中的放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怎么看不明白

我把板子取下来放在维修台上,然后就拆显示器去了,把显示器的高压板取出来随便一放,刚好放在笔记本主板上,就听见放鞭炮了,然后我也无语了。马上把笔记本该接的东西接上,插电源,结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估计也不知是怎么修好的了……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说的好有道理, 估计就是放电或者虚焊了

网友:
小心返修……

网友:
板子不稳定吧
时好时坏

网友:
有可能放电会好    也有可能板子不稳定  多测试看看吧

网友:
这是运气好吗?

网友:
估计那里漏电了,放了就好了,想不通就吧要想了

网友:
就是财神归位了,这种运气不能用原理来讲

网友:
板子不稳定

网友:
这机器楼主修的  不动一针一线就修好了    只听到放了一鞭炮就搞定了  天下奇闻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放电好了这是?

网友:
人品大爆发啊  楼主

网友:
我感觉还是板子不稳定的几率大  早晚会返修的!

网友:
我有一台x230不加电,放了电好了,用了一天又变成一样了再拆开有好了

网友:
你发的是什么东西啊   好了是怎么好的  为什么要想起来在试一下

网友:
电脑也可以用电击治疗法 独创啊

网友:
这就是不稳定。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感觉

网友:
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运气啊。

网友:
这发的是啥贴纸      搞不懂楼主在干啥

网友:
没修,自己好的,只是显示器的主板,没注意保护,电容放电所以有一声鞭炮响

网友:
楼主 修机入魔了 这样都好了

网友:
是不是拆下来的高压板还有电,然后放到板子上,烧了下才爆的,然后就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 如果不知道先干哪个可以先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与党有半毛钱关系哦

网友:
我确实迷糊了 看了几遍 没看懂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能修好机子

网友:
这样的维修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