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平板电脑电池强制充电

楼主(2015-06-26):
对维修不懂 请问如何给平板电池充电?直接用电池充电电压,与电池正对正,负对负接好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没看明白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咋回事

就是怎么给这个电池充电,这个电池有5跟线,用电源该怎么接 才可以给这个电池充电

网友B:
一般红线是电池+,黑线是电池-,蓝线为检测。先测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极性对不对,在用稳压电源3--4v直接充电。注意电流大就调低电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红线是电池+,黑线是电池-,蓝线为检测。先测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极性对不对,在用稳压电源3--4v直接 ...

支持,万用表 一测就知道,蓝检测可能有1.几V的电,一般电池用 稳压电 4.2 就可以

网友:
一般红线是电池+,黑线是电池-,蓝线为检测。先测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极性对不对,在用稳压电源3--4v直接 !用可调电源调至4V左右充电10分钟左右即可

网友:
李暖宝宝 -2 不要灌水

网友:
5根线,实际只是三根,一根接地(黑色)中间一根是检测脚(温度或电池信息),一根供电(红色),可以用稳压直流电,直充,充电电压大于3.7小于4..2V 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你要有电源,就是稳压器,一般是用4V左右,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楼主是怀疑自己平板不开机是电池的问题吧,有这个可以额,你可以把电池拆下来用万能充充下,红和黑对两个小钉钉就可以充了,万能充能充的话电池就没坏,你自己充一个小时试试。个人猜测而以,呵呵

网友:
这样冲有的电池可以

网友:
建议   最好把电池的线从主板上面抠下来 在夹正负极充电
至于电压 上面那么有人给你答案了
如果害怕干脆用万能充  就是充电的速度慢点而已 等开机了在用数据线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让电池借口脱离主板,充电更保险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可以确定正负极了,然后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搞对正负,直接接就好

网友:
是可能直接充的。

网友:
把电池拆下,用万能充,,,OK??

网友:
对,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