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无法启动

楼主(2015-06-26):
朋友去年在JD买的,DELL为JD特制的,型号不清楚,前几天在电话里说无法启动,自己去电脑城找人修,电话告诉他硬盘坏了。他就拿回来到我这。
开机,出现如下字样:
This product is converted by one ore more of the following patents US6,570,884,US6,115,776 and US6,327,625
Realtek PCIe FE family controller series V1.34(10/07/13)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0F:Exiting PXE rom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字面意思自己理解如下:
第一行是专利宣告
第二行是说明PCIE控制器是Recltek公司的FE系列
第三行的意思是:PXE错误代码:E61,找不到媒介(硬盘找不到?)
第四行的意思是:错误代码M0F,退出PXE Rom
第五行的意思是:重启和选择启动设备或者插入启动媒介并选择启动设备并按任意键
重启后按F2键进入BIOS,可以看到硬盘型号是ST500LD012-1DG142,容量500G。
又:开机后有哒哒声,估计可能硬盘有问题了。
朋友是马大哈,上次买笔记本的时候跟买了个U盘,有Windows7系统,他搞丢了。笔记本的单子他也弄丢了,让他找单子找JD售后,还说不知要等多久。

网友:
你分好区了吗?

网友:
之前系统是我帮装好的,用了大半年,前几天电话里跟我说中毒了(这家伙电脑出问题就说中毒,自己有什么坏习惯从来不说)说找不到什么东西。刚刚拿到我这,我手上恰好什么都不在,开机看就是那几行字。原来的系统是Linux,有恢复分区,我动手删掉了重新分区,装了Windows7.
等于说POST通不过,不是解释了那几行英文了吗?第二行是找不到媒介,我猜想也许是硬盘的分区表坏了,偏偏手上什么工具都没有来的不是时候。电脑城的家伙开始跟他说要清空硬盘重装,他答应了,然后第二次电话就说硬盘有问题要换。

网友A:
这也没多大事儿啊,系统或者硬盘,一般就这两个了。

网友:
你是求助还是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多大事儿啊,系统或者硬盘,一般就这两个了。

开机后可以听到哒哒声,然后就出现那几行文字,时间长一点哒哒声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可以听到哒哒声,然后就出现那几行文字,时间长一点哒哒声就没了

如果是硬盘的声音,那只能说明硬盘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硬盘的声音,那只能说明硬盘坏掉了。

开机的哒哒声,除了硬盘没第二家了,BIOS能测到硬盘型号,估计真是y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哒哒声,除了硬盘没第二家了,BIOS能测到硬盘型号,估计真是y硬盘有问题了

那就是硬盘问题咯,没多大事儿啊。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不行的话,就要考虑硬盘了

网友:
硬盘有异响就是一件不好的事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找个哦换上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问题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