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26):
联想G470开机掉电,独显板号:LA-6751P 1.0,测CPU电压已出,就是没有集显供电,CPU换过,95831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昨天一个DELL的机器也是开机掉电,没有集显供电。不过取下内存就不掉电了。最后 是内存 的问题额~。

网友:
桥 cpu 容易坏啊  这款通病

网友:
如果真如2楼所说内存问题导致掉电,没有集显是正常的。因为集显要过了内存才有。

网友:
遇到过内存坏的掉电 现在内存坏的多

网友A:
开机掉电,电流上到了多少掉的,,也可以按照2楼的尝试一下,拔掉内存看看,,,如果还掉,,你测下平台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学习学习,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跑完码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看看南桥可发送给CPU的开启信号了,

网友:
应该是 跑马掉电     难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电流上到了多少掉的,,也可以按照2楼的尝试一下,拔掉内存看看,,,如果还掉,,你测下平台复 ...

不过内存的机子是最头疼的
到现在都没有好点维修方案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才会出来,上次碰到一个机子只能上1333内存,搞了根1600的内存就掉电

网友:
你要明白GFX_CORE的产生原理和时序 才好查

网友:
这几天遇到好几台了  有一台是 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好惨的说  重点查查 CPU  南桥 还有看看全面的电压有没有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这有台差不多故障的

网友:
本人修几台没集显电压都是U3不过1。5V,旁边有跳线直接过去

网友:
最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忽视内存了,原来是内存坏了,换了内存好了,

网友:
是的不过内存或是内存的条件不足

网友:
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G470,本来是铁管和那个八角CPU供电控制芯片烧了,修完后0.8不动,换了两个CPU还是不行,后面查得死去活来的,最后再换了个CPU好了,太悲剧了

网友:
gfx_vid和gfx_von 查过吗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

网友:
最近也是遇到2台 都没修好 都是刚显示 就掉电 反复重启

网友: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CPU的反馈

网友:
集显供电是跑码过内存之后才出的,你要先确定你的机器跑码没有,取下内存电流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查一下供电,复位,都正常可以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这机器进水了么   我上次修了一台是内存导致1.5v短路的

网友:
应该还是缺少电压

网友(2017-04-18):
遇到一台y460的机子情况差不多,先刷了bios还是掉,最后也是内存引起的,换了个新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