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HP2570P无图纸掉点求救版号I08C

楼主(2015-06-26):
进水HP2570P,烧坏几个点板号:I08C
找不到图纸,求救,
谁手上有这种板的,帮忙看看,谢谢

BQ736的充电芯片,坏掉的好像与隔保有关系

14电容 和25电阻掉点了,
电容知道两边去处
25电阻的5脚就不知道与哪个有关系。想飞线都不行
有这种板的帮忙看看
5去了哪里,5和46有没有关系。25这个电阻大概有多大

另外那个USB的5V转换电路,待机就有USB的5V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悲催。我连BQ24736的数据手册都没有

网友:
饼哥都没。。。那就蛋疼了

网友:
有点不好找

网友:
换板子吧,赚的钱都是一样多的,累的是自己。

网友:
手册很重要呀

网友A:
这种新机器没有图纸哦,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最后是在淘宝网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机器没有图纸哦,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最后是在淘宝网买的

买到的图纸???能否共享出来??

网友:
机器最后修好了。参考了一下其他机器的隔保。HP440G1 发现掉的元件就是起个分压作用

这两个没有了也没有影响,第一个MOS管一样可以过去了。

后来机器在戳南桥晶振时,发现开机了。
后来发现南桥拿风桥轻轻一扫,就可以开机,放一会冷了就不行,
判断是南桥虚了,加焊了两遍发现可以稳定开机了,机器就给客户了
(第一遍没有除红胶加焊,冷了还是不开机,为什么不重植珠?对那个很生疏,怕掉点了)

EC发现也一样 KBC1126.就可以一起参考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到的图纸???能否共享出来??

擦,不会上传

网友:
把卖家说出来也好呀!!

网友:
小不小得Q6010上面是什么 型号

网友:
图纸发出来给我们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