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26):
G470  开机掉电  开机0.05 直接掉电

网友:
是不是进水啦

网友:
YEBUSHUOQINGCH也不说清楚点   让我们怎么分析

网友:
对这种主题帖要严惩呀?

网友A:
2级出来了没啊。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级出来了没啊。有没有短路啊

他是新手吧
估计他都不知道怎么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新手吧
估计他都不知道怎么查供电

新手都是 银牌维客了....................看他主题 帖子

网友:
楼主就只会看个电流????什么条件都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