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5_版号:LA-9103P

楼主(2015-06-26):
电脑问题: 待机0.029 按开机没有反应, 原因进水。怎么处理水,我就不啰嗦了,处理完开机还是这样,按开机没有反应,测开机按键没有电压,查其来源, 51125 3V 线形电压+3VP,测51125 有输出+3VP,RE49 二角没有3V 电压,测电阻正常,飞线到RE49 ,再加电试,开机正常加电,插上屏开机电流到1A 多点掉到0.8A 多,报一声,过会再报一声,再网上说是BIOS 的事,我下载下来3个了,还是这样,都是刷的南桥的BIOS , EC的怎么刷呀,还是有其它问题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ec本身有问题有可能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zhe机子都没遇到过哦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不要怀疑BIOS程序了 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查查电阻有没有腐蚀 ,,,阻值变大之类的,,

网友:
进水机基本不用怀疑BIOS~

网友:
掉电一般是电压没出来,看看0.8A附近的电压把

网友:
测一下看看哪个电压没出

网友:
测下大电感哪个电压没出来再分析啊。

网友:
二级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

网友(2015-08-07):
楼主你的图纸能不能发给我啊   谢谢啊

网友:
图纸贡献一下了,有个进水的,没图啊

网友:
DELL报1声应该是BIOS有问题,不要光想着刷写,你测BIOS芯片的各脚位正常不?进水的有可能BIOS哪脚断线了。

网友:
DELL笔记本的BIOS,EC和桥是在1 个芯片里的。能加电说明到EC是正常的,报1声,那是CPU读不到,应该BIOS芯片里文件是正常的,有可能是到桥、或是CPU到桥断线。

网友:
有可能短线呢  前几天我就碰到个烧焊盘的

网友:
你看看整版有没有腐蚀雕件的地方啊,还有掉到0.8的时候看看那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RE49在什么位置呢,板子上没有丝印,电阻都找不到,你有点位图吗?

网友(2015-09-06):
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说一下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q3,q4的?

网友:
在进水周围找问题

网友:
能 把图纸     传一份吗?

网友:
楼主还是看下进水地方

网友:
重点检查短线,电阻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