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维修问题

楼主(2015-06-26):
   今天去一客户那里修网络,他的网络时好时坏,IE浏览器打开提示网络连接失败    如果连续打开几次偶尔能上网   他的IP不是自动获取的

网友:
基本排除网络问题  因为旁边一台电脑上网正常   只是网速比较慢    然后机器都是很老的机子   256内存的

网友:
系统装下试试或者用个外置网卡,那边的电脑也是固定IP么

网友:
两台电脑互换一下网线。

网友:
ping 一下看有没有掉包现象

网友:
拔下路由,直接拨号,拨号成功就ping ip,一般都能ping通,能拨号ping不通就是运营商问题

网友:
1.如楼上所说,把好机器上的网线调换一下,看是否能上网流畅,看那个电脑插上这线也时断时好?
2.如可以,检查这条线到路由器或猫,可以用测线器,也可以用PING IP,
3.如不可以,检查电脑,升级下网卡驱动,重做系统,换外置网卡,排除法
4.还有,为什么要固定IP?单位?自动看下,也有可能你固定的那个IP是被限制网速了

网友:
那个旁边电脑的配置也太卡了,建议楼主自带个笔记本去维修。方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