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能亮但是掉电求帮助

楼主(2015-06-26):
接手一个华硕X42J  版号是K42JR MAIN BOARD REV 3.0  过来是开机不亮   以前刷过BIOS    果断找BIOS刷上OK亮机了,结果是亮机2分钟左右掉电,风扇狂转,请问各位大师是不是BIOS问题,如果是,能否提供一个给小弟

网友:
这bios论坛上有吧,你注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986-1-1.html 这里的BIOS试试了

人家是ASUS的电脑

网友:
谢谢提醒。复制链接错了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BIOS问题,论坛上面的 大多数都试过了有的是开机不亮有的是能亮还是掉电,后来找的工厂BIOS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BIOS问题,论坛上面的 大多数都试过了有的是开机不亮有的是能亮还是掉电,后来找的工 ...

怎么不把BIOS发上来共享一下啊,小气

网友:
论坛里有ASUS的K系列原厂BIOS,你下载刷下就应该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拿到机子先到论坛里看一下再修。

网友:
上传个不掉电的BIOS给小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