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本虎牌电饭,按煮饭键滴滴响几下,不转到煮饭状态 ...
维修日本虎牌电饭,按煮饭键滴滴响几下,不转到煮饭状态,麻烦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5-06-26):
第一次修这小日本的虎牌电饭煲,原因是被误插国内电压烧坏,电源板,现在已修好电源版,模块HA1919也已更换,上盖有块控制主板,有个稳压
三极管
烧坏,导致没供电,屏幕不亮,已更换,现在屏幕亮,按键也能选择,就是按煮饭按键后滴滴响几下,不跳到煮饭状态,麻烦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图片各位看看,屏幕就这样显示,无论那种选择,按开始煮饭按键就滴滴响几下,像是错误警告,麻烦各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话说这小日本做的真不错,我们和小日本相差的不只是一点点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看看加热管断路没有

网友:
不会是忘了放内锅了吧?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不多见,有点麻烦..........

网友:
看一下板子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