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6):
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测试都有正常电压,没有示波器BIOS 选片有3.3V电压。PWR_sW已出信号并且+5VS_ON一路正常开启,但是EC没有发出+V3.3S_ON。

请问:+5VS_ON   +V3.3S_ON    是EC满足什么条件后发出信号
          112脚的PWR_KEEP信号什么时候发出
各位大哥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A:
pwr_keep是保持信号
一般电池模式下按开关后由EC发出高电平,用于维持上电。类似于仁宝的EC_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_keep是保持信号
一般电池模式下按开关后由EC发出高电平,用于维持上电。类似于仁宝的EC_ON

谢谢月饼老师解答,
再请问下您,从时序上看+5VS_ON,+V3.3S_ON 是不是EC满足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后就发出这两个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月饼老师解答,
再请问下您,从时序上看+5VS_ON,+V3.3S_ON 是不是EC满足供电、时钟、复位、ACIN、L ...

开机触发后呀。
你看pwr_sw在前呢
建议学习下我们的远程哦。今晚都有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触发后呀。
你看pwr_sw在前呢
建议学习下我们的远程哦。今晚都有课

按开机键无反应哦,本来今年这个时候就要来实地的,家里事情多来不了。PWR_SW的信号按开机键有电压,但是电流一直是0.017.无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开机键无反应哦,本来今年这个时候就要来实地的,家里事情多来不了。PWR_SW的信号按开机键有电压,但是 ...

修不触发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触发去吧。

恩,多谢老师

网友:
换主板吧 呵呵

网友:
看看EC 换了没。。。

网友:
能掌握这个机的上电时序就好修了,本人对时序不了解,唉...帮不了你啊.

网友:
多跟饼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