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5-06-26):
gt240  不知道是哪里松动了 显卡开机不显示 但是我用用另外一张a卡进去时 可以检测到n卡  驱动这些也可以安装  应该是输出有问题 dvi借口 和vga借口都显示不到  怎么办了 求教 很小白小白

网友:
有时候过个几天又能进去 不知道哦是哪个地方松动了

网友:
是不是你把核心搞空焊了。

网友:
测下芯片旁边的coms管,看看是不是那个坏了。或加焊下芯片,其他我就不会了,自己慢慢细心的测量下吧!

网友:
用手按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有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