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开机白屏,求教处理办法

楼主(2015-06-26):
开机有logo之后 白屏
等30分无进系统声
可以进BIOS
之前动过硬盘下面压着的排线卡头
求思路,或类是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网友:
就教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可以进BIOS设置能显示

网友:
屏供电没了?查下看

网友:
外接行不行

网友:
这个本没外接

网友:
紫色的那款

网友:
内存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
屏,供电,显卡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