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板不触发

楼主(2015-06-26):
    本人刚从迅维出来几个月,没啥经验,找了好久才找到工作,而且还是包吃不包住的,老板还算好,就是没生活费,心里想还是算了,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啊,,,,废话就不多说了入正题吧!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主机,他说开不了机,我就拿来插入电,按了几下还没反映,心想是不是电源坏了,电源也是经常坏的,我就拿新电源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算了跟客户说主板坏了,叫他留电话,如果不能修好的话只能换板了,他说要几天可以,我说一两天吧,留下电话就走了。好吧开始工作了,把主板拆下来,在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按开关居然不触发,好吧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来修;看了下主板的型号,还是映泰主板,没修过;
        映泰机      型号:TP43D2-A7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893372&size=300x300&key=52c2e2827a82eef0&nocache=yes&type=fi.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893372&size=300x300&key=52c2e2827a82eef0&nocache=yes&type=fi.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893372&size=300x300&key=52c2e2827a82eef0&nocache=yes&type=fi.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893372&size=300x300&key=52c2e2827a82eef0&nocache=yes&type=fi.jpg1   目测主板均无发现有掉件,断线,电容鼓包等外观不良现象,也是一修机。
            2     打值也无发现短路现象,都在正常值。
      3  测开关针有无电压3.3v   有3.3v
      4  测主板待机条件,这是intel的主板,按intel的五大待机条件查:VCCRTC,RTCRST#,32.768kHz,VCCSUS3_3,RSMRST;

          先査VCCRTC,在CMOS电池傍边的肖特基二极管负极测量
3.3v正常
         查RTCRST#,VCCRTC经过电阻,电容组成延时电路延时,并通过跳线帽上拉得到, 有3.4v正常
         查32.768kHz是否正常,一般都在南桥傍边,查晶振两脚的压差,正常情况下0.1~0.5v,如果两脚没有压差,先换晶振,再换谐振电容,电阻,最干桥。有示波器最好用示波器来测,我这里没有,只能用万用表来, 一脚有0.106v,
二脚0.026v 电压低了,正常下不会差这么多,难道晶振坏了,找来一块废板拆下晶振换上,在测一脚为0.129v
二脚为0.359v 正常了,然后试插入电,点开关完美亮机跑码,剩下的就不用在去查了。搞定
尸体
      本人还是第一次发帖,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请帮我指正

cwl506212097 -1 淡定
风神一笑 -1 淡定

网友:
不是5大条件吗,怎么没查完,RSMRST这个呢,什么贴只发一半

网友A:
我怎么就没碰到这么个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没碰到这么个故障呢?

呵呵。。。。

网友:
还是第一次哦

网友:
不错的啦,我怎么没有遇到呢

网友B:
就换了一个晶振,不触发这个问题还是很好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换了一个晶振,不触发这个问题还是很好查的。

如果是那些电阻电容有问题,那就难了,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那些电阻电容有问题,那就难了,没有图纸啊

映泰的可以找类似的 图纸参考,要完全一样的图纸就有点难找 了

网友:
坏晶振的不多哦

网友:
32.768K挂彩! 秒杀。。。。GOOD ..

网友:
lz   运气好咯。。我都不触发都是那些 io 断线的。。要飞线 以及换io!

网友:
老徐讲的都记住了……不错……

网友:
晶振两端压差好像正常在0.34左右,即这里用示波器测量两端波形应该也不会产生。

网友:
不是说有压差就正常吗,这电压还真不好测

网友:
晶振不良引起不开机容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