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MEC 1619L AJZP

楼主(2015-06-26):
各位同仁好,现在修到think 比较新的主板 上面带的ic  SMSC MEC-1916L-AJZP的芯片,通过taobao搜索得知 此芯片带有程序,但是询问的结果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 芯片只要型号是对的 程序就能通用
第二种 程序不通用 买剪板芯片 只要正反元件分布一致就能通用

目前 我们手边都没有此芯片的刷写方法和工具 遇到这样的机器 刚好此芯片坏掉了 只能头痛

之前修过一个T440S 还是P的机器 也是这个芯片坏掉了 当时换了一个全新带程序的 可以亮机 但是插电池的时候检测不到电源,当时没有收钱就送给客户了,现在想想 可能是程序不对 也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发现 但是觉得前者可能性更大。

不知道论坛里面有么有修THINK机器的大能 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能够给我一点启发和指导,在此拜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有机会我也实践一下 已经买了剪板的芯片还在路上 到时候看什么结果

网友:
附上我拍的正反照片 此芯片已经烧掉了 机器目前待机短路

补充内容 (2015-6-29 11:28):
今天到了2个剪板的EC 装上去都不行 键盘灯常亮 悲剧啊

网友A:
从IBM时代起,它们的EC就一直带程序的
至于替换,建议保险的还是找料板拆。剪板也不可靠

网友:
谢谢 月饼老师的指导 料板难寻啊

网友:
最好带料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IBM时代起,它们的EC就一直带程序的
至于替换,建议保险的还是找料板拆。剪板也不可靠

月饼老师  这个EC一般独立和集成的确定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  这个EC一般独立和集成的确定能通用吗?

我不确定。你试过后告诉我们吧。

网友:
好像有个专门的工具能刷

网友:
比较新的机器,买剪板EC还算是比较可靠的,新机器的剪板可能都是工厂的不良品,卖家搞到手没修好的板子,不然哪来的那么多新机器的剪板?

网友:
我有THINKPAD全系列好坏板, T430好坏主板多,需要联系.

网友:
我的QQ 17202638

网友:
要是有料板最好。IBM EC跟苹果的一样,都是有程序的,换个EC要对板号,版本号。

网友:
买快T430 独立的料板 只要EC在都成 越便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