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维修基础资料

楼主(2015-06-26):
射频部分

射频部分是指手机发射与接收过程中的变频处理。
射频的特点,主要是存在较多的滤波电路,所以射频电路中的小元件如果损坏一定要换!
射频电路中的主要代表有:功放,天线开关,射频ic,它们是整个射频电路中损坏率最高的。
射频电路不正常,引起无信号,信号跳水,信号弱,不发射,不接收,无网络,不入网。
射频部分分为:
公共收发部分例如天线,天线转换座,天线开关
接收部分有,接收高频,接收中频
发射部分,发射中频,发射高频
频率合成部分,如主时钟,一本振,二本振,发射本振
滤波器
滤波器有些集成在天线开关里
滤波器有的脚位在内部有的在外部,有的4,6,8个脚,通常在射频ic周围。
滤波器作用:
筛选有用信号滤除干扰
网络选频作用,因为手机在接收过程中它不是单一的接收,它会收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人为引起的噪声,或者一些无用信号,所以滤波器就是将无用的信号往地线上滤除。
滤波器总类:
按频率分为高通滤波,是指高于某一频段范围的可以通过
低通滤波,指的是低于某一频段范围的可以通过。
带通滤波,是只允许,某一频段范围可以通过。
按作用不同分为:
射频滤波,相当于带通滤波,位于天线开关到低噪声放大器之间的电路,主要用于滤除干扰和进行网络选频,损坏会导致信号跳水。
双工滤波,又称会路器,双讯器,它是一种既能接收又能发射的滤波器。
中频滤波
判断滤波器好坏:替换法,短接法(例如900m输入输出),假天线法
天线座
天线转换座位于天线接口周围,外观有圆形或者方形,有四角也有六角的。
天线转换座无论多少个脚,其中一个为输出一个为输入,其他是接地。
在天线转换座的输入输出脚中,它们是相通的,否则坏。
天线转换座作用:作为手机信号测试点,其次主要是完成手机天线与基站天线的切换,即内外天线切换。
天线转换座如果损坏,在更换时可以直接短接输入输出。
混频器
混频器它相当于一个频率的搬移作用,即将两个不同的频率在内部相加或者相减后移动另一个新的工作频率,
在手机电路中通常是将天线接收高频与本振信号混频得到接收中频(接收相减,发射相加)本振减高频。
混频器它集成于射频ic内部,位于高频放大器与中频滤波器之间。
混频器,通常有三个端,两个输入,一个输出,分别是天线接收高频输入与本振信号输入,以及中频信号输出,而且输入与输出均为交流信号。
功放
功放的封装有条形,即内引脚,一般在射频电路中,为较大的模块。它的射频电路中使用和拆装损坏率最高的。
功放工作条件:首先为供电,分别来自VBAT或者B+/BP即主电池供电或者电池正极、所以功放坏了容易手机短路,大电流。
测功放供电路径是否正常:
1采用通路法,即功放有脚位与vbat电池正极通
2测电压法,功放引脚,和周围的电容均能测到4v左右供电
功放各端口分别为:
接地端
控制端
输入端
输出端
频率切换端
供电端
功放作用:一句话概括:收发信号路径的重要部件,没有会导致没信号。损坏会导致不开机,没信号,信号弱。
功放是整个电路中的末端,它负担重,长时间工作在大功率状态,所以容易发热损坏。
功放损坏:
不发射,发射困难
无网络 不入网
发射关机 找网关机(装sim卡时候)
打112显示通话结束
加电正负极短路
加电大电流不开机
加电漏电
功放判断:
替换法
短接法
开路法
感温法
升高电压法

内容比较多,具体看附件

post_deleted

网友:
看不大懂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分不够了。下不了了。555555

网友:
没看懂,这是什么。是苹果维修书吗?

网友(2015-10-07):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东西太多了慢慢看看。

网友:
新手学习。。还是好。。

网友(2015-11-08):
苹果修好别的不在话下

网友:
刚刚接触手机这块 下次遇到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必须看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6-26):
射频部分

射频部分是指手机发射与接收过程中的变频处理。
射频的特点,主要是存在较多的滤波电路,所以射频电路中的小元件如果损坏一定要换!
射频电路中的主要代表有:功放,天线开关,射频ic,它们是整个射频电路中损坏率最高的。
射频电路不正常,引起无信号,信号跳水,信号弱,不发射,不接收,无网络,不入网。
射频部分分为:
公共收发部分例如天线,天线转换座,天线开关
接收部分有,接收高频,接收中频
发射部分,发射中频,发射高频
频率合成部分,如主时钟,一本振,二本振,发射本振
滤波器
滤波器有些集成在天线开关里
滤波器有的脚位在内部有的在外部,有的4,6,8个脚,通常在射频ic周围。
滤波器作用:
筛选有用信号滤除干扰
网络选频作用,因为手机在接收过程中它不是单一的接收,它会收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人为引起的噪声,或者一些无用信号,所以滤波器就是将无用的信号往地线上滤除。
滤波器总类:
按频率分为高通滤波,是指高于某一频段范围的可以通过
低通滤波,指的是低于某一频段范围的可以通过。
带通滤波,是只允许,某一频段范围可以通过。
按作用不同分为:
射频滤波,相当于带通滤波,位于天线开关到低噪声放大器之间的电路,主要用于滤除干扰和进行网络选频,损坏会导致信号跳水。
双工滤波,又称会路器,双讯器,它是一种既能接收又能发射的滤波器。
中频滤波
判断滤波器好坏:替换法,短接法(例如900m输入输出),假天线法
天线座
天线转换座位于天线接口周围,外观有圆形或者方形,有四角也有六角的。
天线转换座无论多少个脚,其中一个为输出一个为输入,其他是接地。
在天线转换座的输入输出脚中,它们是相通的,否则坏。
天线转换座作用:作为手机信号测试点,其次主要是完成手机天线与基站天线的切换,即内外天线切换。
天线转换座如果损坏,在更换时可以直接短接输入输出。
混频器
混频器它相当于一个频率的搬移作用,即将两个不同的频率在内部相加或者相减后移动另一个新的工作频率,
在手机电路中通常是将天线接收高频与本振信号混频得到接收中频(接收相减,发射相加)本振减高频。
混频器它集成于射频ic内部,位于高频放大器与中频滤波器之间。
混频器,通常有三个端,两个输入,一个输出,分别是天线接收高频输入与本振信号输入,以及中频信号输出,而且输入与输出均为交流信号。
功放
功放的封装有条形,即内引脚,一般在射频电路中,为较大的模块。它的射频电路中使用和拆装损坏率最高的。
功放工作条件:首先为供电,分别来自VBAT或者B+/BP即主电池供电或者电池正极、所以功放坏了容易手机短路,大电流。
测功放供电路径是否正常:
1采用通路法,即功放有脚位与vbat电池正极通
2测电压法,功放引脚,和周围的电容均能测到4v左右供电
功放各端口分别为:
接地端
控制端
输入端
输出端
频率切换端
供电端
功放作用:一句话概括:收发信号路径的重要部件,没有会导致没信号。损坏会导致不开机,没信号,信号弱。
功放是整个电路中的末端,它负担重,长时间工作在大功率状态,所以容易发热损坏。
功放损坏:
不发射,发射困难
无网络 不入网
发射关机 找网关机(装sim卡时候)
打112显示通话结束
加电正负极短路
加电大电流不开机
加电漏电
功放判断:
替换法
短接法
开路法
感温法
升高电压法

内容比较多,具体看附件

网友(2016-03-05):
以后来这里学习了 大神啊

网友:
楼主再有这样的资料可否挂一个外部链接 做到网盘共享里面去啊 分来之不易啊

网友:
学习学习,值得拥有,楼主辛苦

网友:
怎么还不能下载啊

网友(2017-09-01):
好东西谢谢分享。以后会有用处的。。。。

网友:
很好的名词汇总。支持楼主。感谢为大家分享。

网友:
来自: 山西长治
跟着楼主好好学习,苹果维修技术知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新手学习 新手学习 新手学习 新手学习 新手学习

网友(2017-10-02):
谢谢楼主的 小白福利

网友:
没看懂,这是什么。是苹果维修书吗?
没看懂,这是什么。是苹果维修书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资料,学习了,有苹果图纸吗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下下来试试了???????????????????????

网友:
信号这一块高深莫测啊,哎慢慢学吧

网友:
基带电路 是不是最难修的啊?? 感觉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