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一篇三无产品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6-26):
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033-1-1.html
富士通机器
接手
待机正常
开机掉电
电流0.3左右
测CPU供电没有
按6系列芯片组时序特点,必须满足开机后的内存供电、内存VTT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PLL供电、VCCSA供电等才会可能产生PWROK、APWROK,继而读取BIOS后,产生SVID等,最后去开启CPU供电。
此板无图,只能猜测这些电压
根据6系列芯片组的设计特点,很容易就可以锁定这些电压测量点
测到一个1.5V给CPU的内存模块电压没有
但查其输入电压开机后有1.5V,瞬间被拉低。
输出电压最高上到0.3V
打值输出端,对地0,
观察旁边电容,逮到一个有点变色的
直接撬掉,发现电容底下腐蚀更严重
结果当然就是修复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迅维内部教学课件签有保密协议。不能泄漏太多。不要让我违规。谢谢
想了解详情的请来远程或实地学习。

在此告诫大家,一定要对各种芯片组的时序熟记,设计特点要学会总结找迅维学习的,可以报名,远程笔记本现在晚上正在讲课中。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A:
饼哥又在抛砖引玉了,暑期那里去,快到迅维来,带你装B 带你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又在抛砖引玉了,暑期那里去,快到迅维来,带你装B 带你飞

抛砖引玉。总比空口喊好一些。哈哈

网友B:
哈哈,我非常同意楼上哥们观点,饼哥带你暑假深圳2个月旅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非常同意楼上哥们观点,饼哥带你暑假深圳2个月旅游

不带你。你不听话,总喜欢勾搭路上的小MM

网友D:
原来是顺便打广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顺便打广告啊

你误会,饼哥从不打广告,都是看疗效的

网友:
不错,一炮打响。。。 cpu 内存控制器模块供电  爆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饼哥从不打广告,都是看疗效的

这叫变相打广告,性质更………………你懂的

网友:
  饼哥哪怕是空口喊一声  那也是杠杠的金字招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带你。你不听话,总喜欢勾搭路上的小MM

看来饼哥之前带过小天啊,哈哈,他勾搭MM,饼哥应该出面制止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来饼哥之前带过小天啊,哈哈,他勾搭MM,饼哥应该出面制止的,哈哈

他被开除出去了原因是太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被开除出去了原因是太浪

饼哥, 你太直接了,哈哈

网友:
三五产品都修的这么得心应手 行云流水
小白等 速速膜拜!

羡慕的想学技术的,想深造的  迅维是不二选择 !用心出来的都是高手……

网友:
广告呀,有点

网友F:
饼哥大赞。 这块板子。不过这个应该扫外观是不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饼哥大赞。 这块板子。不过这个应该扫外观是不是可以~~》?

电容不撬掉的话,不是太明显。

网友:
饼哥。暑假去找你。带我装B带我飞

网友:
三无的亻起来真的好难

网友G:
饼哥,这样的问题电容变色,应该可以看出来了,不过还是抛砖引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饼哥,这样的问题电容变色,应该可以看出来了,不过还是抛砖引玉好

当然可以看出来。我不就是看出来的吗。。。
打到短路,立即仔细观察下就秒杀了

网友H:
现在远程讲示波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远程讲示波器了吗?

yes

网友:
笔记本都过时了,现在流行修手机

网友:
唉,可惜高度近视呀。很难看清小件。

网友:
对于三无板,新手会摸不着头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饼哥之前带过小天啊,哈哈,他勾搭MM,饼哥应该出面制止的,哈哈

饼哥!肯定会出面制止的!不好意思这是我的niu!

网友:
太厉害不了,要多长时间才能修炼到些境界?

网友:
饼哥修板厉害  给赞啊大家伙  一起加分啊

网友:
这速度,膜拜啊,这就是差距。。。哎

网友:
哥哥,你太厉害了

网友(2015-08-03):
敏锐的观察力,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