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报警7下

楼主(2015-06-26):
DELL M5010 报警7下 是北桥还是 屏幕线 求 告知 谢谢
DELL

网友:
今天上午修一个是显卡问题

网友:
报7声警多半是北桥,CPU坏也会报7声。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看能否点亮,如果还是点不亮就换个CPU。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问题

网友:
90%都是北桥的问题,刚刚修好一个。

网友:
其实赶巧我和干显卡都是能亮的 只是使用的时间不一样罢了~~~

网友:
先吹北桥白,

网友:
amd的话,就干北桥

网友:
手上有台也是报7声,第一回亮一会不亮的,显卡值球弄过,用个十来天又报警,打算干北桥了,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