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要去掉主板电池放电后才能开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5-06-26):
主板每次都要去掉主板电池放电后才能开机是什么故障。请教各位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
技嘉主板每次都要去掉主板电池放电后才能开机是什么故障

技嘉主板每次都要去掉主板电池放电后才能开机是什么故障。请教各位大神啊。。。急。。。。。

网友:
RTC电路,按不触发修

网友A:
楼主干过南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过南桥没有

没啊。干干南桥行吗。我试试。。。。

网友:
RTC电路 会导致 这种鬼问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本,一般就是RTC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联想的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啊。干干南桥行吗。我试试。。。。

OK啦。哥们。谢谢。牛啊。谢谢。。。

网友:
楼主,南桥是换了吗?

网友:
干南桥成功修复。谢谢2楼哥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