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a112c-pwd1XG3.3V跳变。

楼主(2015-06-26):
40-1a112c-pwd1XG3.3V跳变。fsq510更换无果,旁路元件测试也无损坏,后级空载一样跳变,请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
关于电压跳动的问题,可以参考我发的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719-1-1.html

网友:
图纸我也有,但就是找不出问题

网友:
开机后过2.7R电阻后330V电压跳变,5脚供电电压也在跳,无语的很。

网友:
手上有两台这种跳变的机了,还有一台是FAN6755的芯片

网友:
楼主板子有不在我手上,只能建议你查一下图上的几个元件

网友:
更换场块、6755、DB6、ZB1 RB3后跳变修到不跳变了,但上 电输出电压几秒后由正常值降到正常值的一半。100V跟24都只有一半。前级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
跳变先查IC的供电脚...............

网友:
VCC元件换完了
FB会引响吗??

网友:
看下稳压环节电路,431,光耦,还有光耦第一脚所接的那几百欧的供电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