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 LE32T320 BIOS 谁有?

楼主(2015-06-26):
海尔 LE32T320 有直接BIOS块里的 U19里的数据 吗 4M 的   网上只能找到什么 在线写的引导的!!!

这个机器指示灯是绿的,安开关有档的声音,屏不亮 指示灯也不变色,怀疑BIOS 问题 谁有读下存的?QQ 664754360

网友:
连看一眼的都没有呀!!!

网友:
6I48机芯  怎么写吗呀   不开机的机器   都要什么软件?

网友:
直接TB  在这个论坛 ,液晶板块不行啊,。不受重视。

网友:
液晶,海尔的资料是很少的,厂家一般不外供,也不怎么修板的,要是其他的牌子可能我还能帮到你,但是海尔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据楼主所说现象应是不开机故障吧!待机供电先查一下,未必是程序问题。

网友:
bios   分两个, 一个  8脚  一个64脚   写了 8脚 的不行 一样          这板有通病吗

网友:
都放这2个星期了,还没有进。。。。        焊下大块试下

网友:
安网上的方法  按 一个键在开机   板子根本就不读 U盘     U盘放什么文件都不管用,这个到底怎么写程序 呀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块驱动板

网友:
最后换板解决,发来个板屏线接不上,和卖家吵了一架。。。。

网友:
说通用 结果 屏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