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WDR5.3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如图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吗??上电敲头。。然后就停电机。。这个是算是磁头坏了还是板子坏了?

网友:
同问,坐等大师解答。

网友:
都有 问题

网友:
那就是没的搞咯。。。

网友:
砍头,容量变小

网友:
这种盘比较难搞,看能不能写01模块,估计磁头检测都为BAD了,只有逐步砍头看还敲不敲,如果砍完剩0头还敲就没得救了,头坏了,另一种思路还可以在试试,不认盘做44,都不行扔了吧!

网友:
什么都操作不了啊。。用WDR砍头根本没反应.

网友:
拆掉盘体,单上电路板看能否就绪。或不拆电路板看安全模式能否就绪。再看一下班上的接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先选对端口  然后再根据经验 判断刺头是好坏   坏的 就不要倒腾了

网友:
拆掉盘体全都是红灯。。什么也操作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