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G41D3+ 软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5-06-26):
映泰G41D3+  按开关可以关机  系统关机完成以后马上重启  可以硬关机 说明触发电路没问题 那么问题肯定在PME事件上 先在BIOS里关闭所有唤醒功能无效  先打网卡8103的26脚 在重启瞬间始终3.3V  说明网卡没唤醒  在打IO8121的73脚PME  发现1.7V  换掉上拉电阻 还是1.7V 挑起IO的73脚  也是1.7V 无电容 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了  因为其他一切正常  换桥没价值了   只能把上啦改10奥电阻解决

映泰G41D3 IG41M-M7S 图纸.pdf

网友:
wake# ri# pme# 导致关机变重启。

这是这个板子的PME#脚位改动了下

网友:
唤醒信号!

网友:
这种板子我好多没修好,没有想到改电路这个思路

网友:
上次修个机器 是开机按钮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明天去试试

网友:
什么原理,没看明白。

网友:
厉害主要是技巧值得我们学习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