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43FW黑屏修复

楼主(2015-06-26):
客户联系,送来一台AOC E2243FW,说这个故障是玩游戏时,就黑屏,原来黑屏了,再开,还能用,后面接着就越来越频繁,不过有时也很好,一二天都没黑。到了最近,已经是十多分钟,或者几分钟就黑了。
上电检查,果然如此,而且指示灯也同时不亮的。
客户要用显示器,就给他一个备用的,让他回家去用去。

网友:
你咋修复的亲····

网友:
啥意思 你修复了吗

网友:
拆机检查。
发现这台液晶好奇怪,它是由一个12伏外置适配器,提供12伏供电的,然后它的电路板是安装在底座的位置。

网友:
经过检查,发现黑屏时,5伏转3.3供电不正常,才有3伏(自从送过来,就是一直黑屏的)。1.8伏那里是1.6伏。
因为黑时,指示灯不亮,一般是表示送到驱动板的5伏是不正常的,所以就直接去测量这个5伏供电了。
5伏转3.3是在红圈位置1

网友:
再检查这个红圈2里的电感,一边是4.1,一边是4,这个电感估计就是提供的5伏供电.
再向前查,查到一个MP1584EN,(红圈3中的)一边是12.2伏,一边中4.1伏,背后是一个二极管SR34.阻值很低,才90几。
所以不是这个SR34.就是这个MP1584EN出现问题。
再摸1117-33和1117-1.8,二个都很烫手,直接换掉,就是这个SR34和MP1584EN没 货

网友:
SR34拆下,测量正常,1584拆下,板上阻值正常。所以换了1584应该就好了。
不过,要淘宝买芯片。
给客户电话沟通和报价后,定了芯片。
今天到货了,装上去,显示了。
不过灯管供电电压比较高,52伏,当时百度到的屏参数,灯订的供电是44.1+-2.8V,然后到群贤里去问老师,老师和梁师哥说52伏算正常,正在测试。
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型拆和装,麻烦死了,这种驱动板在底座的方式不好,不好装,也不利于散热

网友A:
这个是LED 的吗,输出电压才52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ED 的吗,输出电压才52V ?

说的没错,正是LED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一个是MP1584EN坏了

网友B:
实际上这个机器不是楼主所说的是那些元件引起的反复黑屏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这个机器不是楼主所说的是那些元件引起的反复黑屏

哦,那请教下,是那里的问题呢。
虽然修好了这个显示器,但还是有点不太放心,请您说说您的经验,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昨天发的贴。。。。SR34和MP1584EN没 货         物流还没到是吧。。。     换好 lz 要说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