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跑码E0

楼主(2015-06-26):
今天碰到一个神本,图标都显示DELL,但是查找图纸的时候发现是神舟,板号TWC,上电电流1。3,这个机子能用诊断卡,代码是E0,看代码就走了三步,用示波器打BIOS就跳 了一下就没波了,内存SM总线上无波跳变,感觉是没有找内存,CPU,内存,南桥没有任何反应,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片看一下主板

网友:
你的e0表示不认内存

网友A:
不认内存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呗

网友B:
不过内存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内存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呗

关键是SM总线无波,南桥跟本没有去读内存,E0是不是还在检CPU?,兄弟们分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什么芯片组的?

SLJ8E芯片组

网友:
哦哦,,如果你懒得查的话,,就直接加焊这个,

网友:
南桥换过了,BIOS刷了,CPU和内存都换过,插不插内存都一个样

网友:
北桥加焊下试试了

网友:
。先量电压。先换南桥,或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