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AMD独显 故障:开机没显示 小电池换了很快没电 RTC电路有问题 通病 秒杀

楼主(2015-06-26):
机器外壳型号是: 联想G475 AMD独显
联想G475 故障:开机没显示 小电池换了很快没电 RTC电路有问题 通病 秒杀 版号LA-6755P 经R577给南桥供电 测量R577一边有3.1V   另一边才2.3v  拿镊子短接R577开机 能正常有显示  测量R577阻值 明显变大了 不想换了 直接搞锡连起来 相连的C723电容也拆了 RTC电路相连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拆了不装就可以
装上硬盘进系统测试了半个钟  正常 拍照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其实就是电容C723漏电,长时间导致电阻R577发热阻值变大了!是吧?

网友:
这个问题是南桥上的电容微短,拆了就好了,以前都是换南桥,现在拆南桥上面的电容,坛子里的一个牛人发现的,你短电阻电池搞不长

网友:
分享是美德,最好能搞个图标上去标示一下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学习下

网友A:
联想 G475AX,电流有跳变不亮机,拆机测得CMOS电池没电了,装上新的电压3.3V可以亮机,开了几次又不亮了,测得CMOS电池电压已经变为2V多了,拆掉FCH(218-0792006)上面的一个电容(图中红圈),CMOS电池电压恢复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还可以哟  学习咯咯

网友:
你说的不能确定是通病
需要大家验证  加分鼓励发帖 !!

网友: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种通病么,进水的倒是没少修

网友:
这个通病的都是秒杀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 G475AX,电流有跳变不亮机,拆机测得CMOS电池没电了,装上新的电压3.3V可以亮机,开了几次又不亮了, ...

你是怎么知道是南桥里的那个电容有问题的啊。希望分析下你判断依据呢。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无显示就是COMS RTC电路的问题的啊希望写些分析的思路。

网友:
用好的机器对比阻值,之前觉得 南桥问题,所以对比南桥上面电容阻值

网友:
这个机器RTC电池被放完 导致不开机  南桥上面的电容导致的 的确是通病  修到过

网友:
小电池怎么会很快没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一通病,记下来,或许某天会遇到这通病。

网友:
学习了,真心强大,基地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吗?

网友:
拆桥上的电容

网友:
记下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丰富,向你学习.

网友:
cmos电路电容漏电吧

网友:
rtc电路出问题的很少吧

网友:
遇到过   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 G475AX,电流有跳变不亮机,拆机测得CMOS电池没电了,装上新的电压3.3V可以亮机,开了几次又不亮了, ...

同问  如何判断是桥上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通病真多啊,记下了。

网友:
南桥 没有坏吗?

网友:
.维修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不是说拆电容没多久会返修吗?

网友:
不感谢一下群里的小伙伴吗兄弟。

网友:
学习到了东西,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哈哈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啊,谢谢了

网友(2015-07-27):
又学到一招,直接秒杀

网友:
不错啊     是手气好吗    收藏收藏

网友(2015-06-27):
经验老道,学习了

网友(2016-10-28):
联想 很多机器 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这已经算是通病了。如果主板电池没用多久就没电了。就得查这里!

网友:
我以前总是换电池老返修。。。今天看到了正果非常感谢作者出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通病来的说

网友:
rtc电路漏电

网友(2016-12-15):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还好也成功了

网友:
好像G485 也是这个通病 ,同型号南桥这个晶体上面的电容 很容易漏电,发现这个问题的真是高人,是不是售后流传下来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 见到过

网友(2020-07-11):
没遇到过 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