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内存 显卡 主板 网卡 硬盘 温度都高。。。

楼主(2015-06-26):
   还是手里那台Y470造的孽,上面的硬件温度都不低,硬盘,无线网卡摸摸都烫手,南桥更不用说了,软件检测70度。然后修啊修,修啊修。。。后来感觉温度不算高了,可是用半个小时就掉电,然后又修啊修,修了一百来年以后,主板修的烂的不成样子了。然后实在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块主板换上去了。。。@#%¥……&%&……¥¥……%……&%各个硬件温度又开始高了。。。主板65度,硬盘温度42度。。。你们可能也猜到了。。。我哪个地方没换了,现在基本肯定,是那块I5 2430有问题了,真想骂人!!!这个机器我倒腾半个月了,因为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cpu,所以就CPU没换了,最主要是也想不到,cpu还有坏的,这个机器真给我整疯了。。。。怎么跟客户交代啊?!

       以后碰到硬件温度都高的师傅,一定先换个CPU看看,别像我似的,这干了些什么活啊,修主板都修出精神病了,结果T,M,D不是主板的问题,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A:
搞了,半天原来是 CPU的问题。楼主粗心了

网友:
cpu的问题 碰到过

网友:
长知识,,,下次注意

网友:
cpu坏导致主板上各无件温度高

网友B:
第一次听说CPU问题引起温度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了,半天原来是 CPU的问题。楼主粗心了

压根就没往cpu上想,开机使用都正常,谁能想到CPU会造成全部温度高呢,唉。师傅你了解不了,y470的内存控制器在哪里?现在换这个板子,上内存插槽不能用,插上去以后就不开机,插下面那个槽就能开机,也不知道是主板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我就纳闷,cpu是怎么造成的别的元器件温度高的?按道理讲不应该啊,难道是cpu发送的信号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CPU问题引起温度的问题

我也想不通,怎么都没想到cpu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不通,怎么都没想到cpu上面。

看来以后换CPU换内存是必要做的动作。这年头INTLE也不是可靠的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以后换CPU换内存是必要做的动作。这年头INTLE也不是可靠的对象。

内存很少坏的吧?原装内存没还没碰到坏的,大部分坏的都是金士顿啊啥的品牌的后换内存。原装的不过内存的一般也都是擦一下,或者主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根就没往cpu上想,开机使用都正常,谁能想到CPU会造成全部温度高呢,唉。师傅你了解不了,y470的内存控 ...

cpu不是原装的吗?要是原装的那看来这款机子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不是原装的吗?要是原装的那看来这款机子设计有问题!

是原装的cpu!师傅了解不了解,Y470这款机器内存控制是由哪里控制的?现在有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插上不开机。这款机器是单桥的,难道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D:
不好意思,对这款机器不熟悉,抱歉没能帮到你

网友E:
CPU导致其他发热?奇葩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导致其他发热?奇葩来的吗?

确实很奇葩,修供电修到疯,电压全部正常,没有示波器,就各大供电都加大电容,无任何效果。现在换了一块板子,温度还是高,硬盘45度,网卡摸摸烫手,南桥更别说了,不敢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对这款机器不熟悉,抱歉没能帮到你

我自己研究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根就没往cpu上想,开机使用都正常,谁能想到CPU会造成全部温度高呢,唉。师傅你了解不了,y470的内存控 ...

都说CPU不易坏,忽略它不奇怪,手上无备用U也不好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原装的cpu!师傅了解不了解,Y470这款机器内存控制是由哪里控制的?现在有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插上不 ...

既然是单桥哪里还分南北。

网友G:
换了我也会这么修的,原来cpu也会造成这样的毛病

网友:
这CPU真毒,自己坏了不发热,把瘟疫传给了别人。

网友:
MD的CPU在夏天导致死要温度的情况很多……我就换了不下五块MD的CPU。全是CPU引起的死机温度高。

网友:
CPU引起的  修东西先排除外设 再修板子

网友:
新生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难以想象啊 。 不过找到问题了。心理有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单桥哪里还分南北。

恩,哈哈,那就叫它桥?!找到原因了,cpu问题,导致内存一条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了我也会这么修的,原来cpu也会造成这样的毛病

一根内存上槽不能用,也是cpu的问题。

网友:
楼主要淡定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
CPU也会高温?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5-10-20):
CPU温度过高。很快会死机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CPU问题的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