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碰台机板了,说一个上午秒杀的一片

楼主(2015-06-26):
NO.1           板号:MSI 770-C45  MS-7599 REV:1.1                 故障:客户描述点不亮屏幕,但是诊断卡灯全亮
先上实物图:

一、故障说明如下图:除内存供电VCC_DDR3出来了以外,所有PWM供电均未产生。

二、修笔记本修惯了,一般这种的我都是先修桥供电。VCC_1_2 、VCC_1_1V这些。先修1.1V。1.1V供电IC U14 UP6103 VCC 12V BOOT 12V正常,VREF不正常。

三、追查VREF来源:1.1VREF来源于1_2REF分压得来。继续追查1_2REF: 1_2REF来自于基准芯片U15。

四、检查U15工作条件,VCC5V正常,EN 0V不正常。往前追查EN来源:EN来自于CPU供电芯片PG信号VDDPWRGD经过电阻转换而来,VCORE未能正常产生,肯定不会有PG信号。

五、检查ISL6323 供电IC工作条件,习惯性的测了一下EN,发现也是0V不正常。追查这个EN信号:这个EN信号由低电平的VCORE_EN#信号经过NPN三极管(相当于一个反相器)转换而来。测量结果如下:拆掉Q3以后,全板主PWM供电均已正常产生,但还是不跑码。这里有两个选择,①按照不跑码的,这要耗费好多时间一块板子几十块钱的东西不划算。②既然拆掉Q3以后VCORE_EN# 是出于5V的高电平状态,说明前级还有问题,往前查说不定能更快修复板子。

六、继续检查VCORE_EN#这个低电平信号来源:这里是个大与门,原理解析如下:
①VCC5_SB VDDA_25 VCC_DDR同时为高,Q13 Q14同时导通,拉低N沟道小MOS管Q10 控制极 G极。
②Q10截止产生高电平5V,再与ATX_PWROK相与,产生高电平的的VCORE_EN信号。
③高电平的VCORE_EN信号到达N沟道小MOS管Q11的控制极 G极。
④Q11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反相器,导通以后拉低VCORE_EN#。

七、分析一下这里的可能故障:
①VCC5_SB一开机就有的,VCCDDR也是测过电压正常,这里要么是VDDA_25这个电压不正常,要么这个大于门本身的问题。
②这几个小元件不好找,马上先去检查VDDA_25这路供电。(熟悉AMD的都知道这是AMD CPU的一个PLL供电,不管笔记本还是台式机,通常都是CPU座子旁边一个小稳压器产生的)

测量结果如下图:

八、ATX_PWROK过10K电阻以后,变成0.43V,大家知道什么问题了吗?

九、装上芯片补回Q3,上电跑马:

网友:
错了板块吧

网友:
台机主板没图纸也不好修,现在新的MSI不标元件号了。我也正在弄一片MS-7699也是1.2/1.1V/1.8V和CPU供电不出。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一个反向思维维修高手啊,膜拜学习下。

网友:
碰到LZ发的帖子先收藏,再加分,然后再看,然后再慢慢地消化

网友A:
兄弟这个主板最后故障是不是10K电阻内部阻值变大导致U5稳压线性输出芯片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最后引起本身5脚没有VDDA 2.5V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主板最后故障是不是10K电阻内部阻值变大导致U5稳压线性输出芯片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最后引起本身5脚 ...

我都把故障原件拍起来游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把故障原件拍起来游街了

嗯,这里U5稳压线性芯片本身3脚开启信号电压应该在5V左右,这里10K电阻也起到限流保护U5芯片作用,其实也就是限制电源8脚发出的ATX PWROK电源好信号工作电流值。

网友:
高手修版    秒杀的感觉真好

网友C:
如果按AMD的时序修,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内存供电后直接追查VDDA的供电可能更快捷些!楼主高手啊,维修境界达到一定水平时,正、反道全都通吃。

网友D:
看了标题总是奇怪 一个上午秒杀 这个是秒杀完全是对维修的执着 一般人估计换版了

帖子的维修思路值得一看

帮你移动到台式机主板了 这里是笔记本维修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标题总是奇怪 一个上午秒杀 这个是秒杀完全是对维修的执着 一般人估计换版了

帖子的维修思路值得一 ...

没事,修着玩

网友E:
我有片一样的主板,故障是6261坏了。
换了后,供电复位全有了,不跑码。
换了时钟芯片,跑码了,用半小时,烧CPU供电上管。
换了场管和PWM芯片再上电,用没多久,又烧另一相上管。换后几个上管轮流烧~~~崩溃~~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实地学员就是厉害,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片一样的主板,故障是6261坏了。
换了后,供电复位全有了,不跑码。
换了时钟芯片,跑码了,用半小时 ...

pwm电路屡屡烧上管的,我总结如下:
①PVCC供电不正常
②TON不正常
③驱动芯片本身问题。
④反馈电路的问题。
⑤芯片其他条件不正常。
挨个查,只要肯花时间,就能总结出针对性的维修经验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少见,修过这么多V星的主板,这个发出机准电压的小八角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笔记本维修资料出售。想买一套看看。主要看看开机时序。

网友:
不愧是修笔记本的这信号找的刚刚的,没有图纸是修不了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少见,修过这么多V星的主板,这个发出机准电压的小八角容易出现问题。。。。

是的。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就基准芯片挂了,没想到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AMD的时序修,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内存供电后直接追查VDDA的供电可能更快捷些 ...

哥们这个VDDA是谁的电压给说下

网友:
看图纸就是修得爽,奶奶的牙

网友:
看你们修台式机都很有激情,,关键是我不会修台式机,只会修笔记本,,买了台式机的不是事,,还没看,等有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这个VDDA是谁的电压给说下

也是提供给AMD芯片组型号系列CPU内部工作的电压组之一,一般在假负载上也可以测量到,这个电压没有产生的话,CPU核心供电就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屡屡烧上管的,我总结如下:
①PVCC供电不正常
②TON不正常

看来你在基地学习的不错啊支持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淅,虽反时序来修,但可见基本功之扎实。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主板最后故障是不是10K电阻内部阻值变大导致U5稳压线性输出芯片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最后引起本身5脚 ...

嘿嘿。UP7707不良 ATXPWROK过了电阻就i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嘿嘿。UP7707不良 ATXPWROK过了电阻就i给拉低了。

这里UP7707不良的话,本身3脚对地阻值应该是偏低的,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这个VDDA是谁的电压给说下

VDDA是AMD的CPU内部时钟倍频模块供电的,只有AMD的CPU才有的,因特的没有。也是假负载上的PLL电压2.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片一样的主板,故障是6261坏了。
换了后,供电复位全有了,不跑码。
换了时钟芯片,跑码了,用半小时 ...

自举电容看下

网友E:
没示波器,只有万用表,不好弄啊~烧管烧得胆寒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示波器,只有万用表,不好弄啊~烧管烧得胆寒了~~

靠   自举电容就那么几个 一起全部换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靠   自举电容就那么几个 一起全部换掉

用半小时就是烧场管,要换boot电容??

网友:
理论基础真好啊!! 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半小时就是烧场管,要换boot电容??

可以更换试下,BOOT引脚电容不良,一般会引起MOS管G级导通电压不足。

网友:
涨知识了 ....楼主好厉害

网友:
慢慢的消化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啊……看来我也得去迅维走一趟了

网友:
这个算不算V星的通病

网友:
台班好久没修了 技术忘的差不多 ,惭愧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neco -10 重复资料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楼主对我来说已经是高人中的高人了,但是楼主自己不一定这么认为

网友:
楼主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图纸我都看不懂 哎

网友:
很受教啊,LZ,请问VCC1_BV是什么来的?我还以为是VDD2.5呢……

网友:
lz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真的很佩服

网友:
多发点贴让我们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实在太详细,对我们新手很有用啊。

网友J:
楼主  修笔记本修多了  突然修主板有点不习惯哈,
看你要是按照时序来的话,就容易多了。内存,VDDA--这直接修出来了 ,就不用绕弯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不错,学习中

网友:
能像楼主这样认真修台式主板的真是少之又少啊,我这边县城里压根没有,自己想学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修笔记本修多了  突然修主板有点不习惯哈,
看你要是按照时序来的话,就容易多了。内存,VDDA--这直 ...

对啊,一片板子才赚40块,有时候还真的不愿动。这板子也是修着玩,不想把修板的技术丢下了

网友(2017-01-03):
V星的这些板,今天修好,过两天不一定还能点亮

网友:
是AMD的板,看的很爽,分析透彻,加分

网友K:
总的来说就是VDDA2.5出现问题了是吗?
neco
也可以说是vdda2.5伏电压输出偏低导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总的来说就是VDDA2.5出现问题了是吗?
也可以说是vdda2.5伏电压输出偏低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