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中的5脚的IC中写着HC2YB是什么芯片 不知道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15-06-26):
X宝没有找到同样的型号!实物图片看楼下!
是在联想G480主板上的一个元件!元件位号是U4901!找到是控制屏供电的!就是找不到同样参数的代换!
本来是在黑色画面时显示红屏的!带电拔插屏线后成了白屏!现在测得U4901 3脚对地短路了!拆卸下来测得2 3脚击穿!在没有同样材料代换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改可以实现原来的功能?求高手指导!

网友:
另外给大家分享个G480的图纸!板号是LG4858L的

板号是LG4858L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呀

网友:
!料板都翻了个偏!就是没有找到这个东东

网友A:
可以找个N管改下 实现当LVDS_vdd_en 为高时 3D3VS0导通产生LCDVDD

自然你也可以直接连通 PIN 5 PIN3  试下有无异常(这样供电时序不受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N管改下 实现当LVDS_vdd_en 为高时 3D3VS0导通产生LCDVDD

自然你也可以直接连通 PIN 5 PIN3  试 ...

首先谢谢你的好主意!这个电路其实也就是一个由VDD EN 控制开关电路而已,一开始被NC这个图标给误导了!以为是管理芯片类的东西,现在直接连通,3V供电到屏,只有明暗变化,VDD EN开启信号一开机就有3V了 ,发现有2个点的电压不正常!  第9脚的DATA0只有0.5V 8脚有1.5V!其他3组都在1.2V!现在倒是有点担心GPU有问题了!但是外接还是正常显示的!上个给图大家一起参考一下看了!

网友:
估计第8 9脚电压异常是原来红屏的原因!5 33 35 36脚都是3V,现在飞线给屏供电由白屏变成暗屏,到暗屏就反而不知道如何找问题了,屏换新的上去也是一样的!说明4组图像信号都没有输出来!你们认为会是GPU挂了吗?外接还是正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