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KYT5-30风扇接线图

楼主(2015-06-26):
美的KYT5-30风扇接线图

网友:
、、、、lz 想说明什么啊  这图 每个风扇 都会说明的啊

网友:
很基础很简单啊

网友:
我家抽油烟就上也有个图,改天我也拍下来跟楼主分享

网友A:
(美的)的风扇电容四条线的,电机是六条线的,市面上可能找不到原装(美的) 的电机换,要改。
修电器的应该很容易改,修电脑的可能就要找一下接线了

网友:
楼主是修家电的吧

网友:
楼主说的对,修电脑的还是要看图纸来修美的风扇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3根调速,一根接电容

网友:
主要是修电脑的,修液晶显示器  液晶电视。
修液晶电视还是比较高利润。
有时顾客家里所有东西都拿给你修的,电饭锅  风扇  电磁炉  液晶电视等,修不好还好说,说不会修的话.............

刚接到美的风扇一看和普通的不一样,问一下修电器的同行,30秒就改好了
1.要卖美的电机,代用的也可以,不然罗孔可能不对
2.代用的话改一个电容,不用原来的,OK 收钱
3.拆下来坏的如果纯铜线的电机,以前还可以卖7元/个
4.现在金属掉价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风扇电容四条线的,电机是六条线的,市面上可能找不到原装(美的) 的电机换,要改。
修电器的 ...

怎么改说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