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细心的后果,联想G470进水机,己修复

楼主(2015-06-26):
大看一下图,PR504激励电压0欧电阻
,进水在这个地方,导致此电阻阻值变大,问题是可以开机,进系统一断时间烧上管和内存,直接烧短路,机子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内存供电芯片坏启动电压短开,换一个芯片。修好后,没注意激励电压有问题,直接试机可以开机了 ,装机送回去给客户。客户用了几个小时一闪黑屏。又拿回来 给我。我插电大短路。拆机,发现又是内存供电短路,换了一个上管供电出来了,不插内存一点问题也没有,电压也正常1.5V不变,我发现他那条内存短路了,用我的2G内存插上可以开机了。我感觉就不对了,怎么会连内存也烧了。正想着,码的个蛋。黑了。我的内存啊,我第一个去测内存完了,我的也烧了。马上拆机,测激励O欧电阻和激励电容,发现为什么电阻不是导通的。码的原来问题是他。。我修过好多台这个电阻坏的。所以我直接去测他了,你们不要以我我是神啊。知道是他坏了,第一时间就去测他。是我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的,我第一次修这种问题也是找了好久的。有经验就是好。
最后换一个保险电阻上去,现在机子放电影都没问题了。。。还在烤鸡。。。。。。这种问题好多大师一下就能搞定的,写出来,给新手注意一下这种问题,不要烧了一条又一条啊。。还在瞎搞。。呵呵。。。

网友A:
奇怪了  那个电阻坏了  输出电压还正常  自举不上去应该输出有问题才对呀  搞不懂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  那个电阻坏了  输出电压还正常  自举不上去应该输出有问题才对呀  搞不懂这个电路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 是阻值变大了,变成500欧 了。。可能是有限流了,电流不够不停输出高过1.5V电压,安我想的。应该是以为1.5V不正常。因为这个电阻的电流是由1.5V正常后通过电容遇合回来 的一个标准电压的。正常后电压是6V左右。不正常时没测。。。不敢试了。再试又一条了。。。开机 几分钟才会烧的。。。

网友:
不细心烧内存了吧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经验好

网友:
这个电阻PR504应是自举升压电阻,而非激励电阻。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上管G极串联的电阻变大呢,引起上管不能关闭烧了的呢!有的电路场管G极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 是阻值变大了,变成500欧 了。。可能是有限流了,电流不够不停输出高过1.5V电压,安 ...

BOOT脚位 !
这路不正常会出现PWM工作不正常
有时候升压不正常也会出现短路的

应该不是你理解的那样 “耦合回来的一个标准电压”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
小白没怎么看懂,感觉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C:
是不是自举升压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自举升压的电阻坏了?

是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