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55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5-06-26):
机器进水不加电没有待机电压,此机器为联想C255一体机,因为有3V5V待机,所以暂时算到笔记本这个板块,一体机不伦不类的机器,待机芯片进水,没有图纸,芯片型号为20-E0,芯片查不到任何资料,维修陷入窘境,论坛上看到一人人修惠普的机器,一样的芯片,用的TPS51125代换的,我也大胆代换了,把VIN腐蚀断线的给飞线过去,用绿油固化,焊接上去,OK,机器修复,此贴主要说明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A:
一体机怎么会进水呢

网友:
TPS51125可以代换型号为20-E0的芯片呗!下次遇到时就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怎么会进水呢

我看是用一体机看喜剧片一边喝水,然后看到高潮,笑喷了

网友:
焊盘处理得很漂亮

在一般的维修舒服那里估计一根线可能就直接飞线焊接 不加绿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