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不触发 VR1三极管发烫 请大神解救!!

楼主(2015-06-26):
七彩虹 965MPV Conroe series2.1主板不触发  VR1三极管发烫  是不是那个部件短路了    ?

网友:
中间连到桥就是桥坏

网友:
测1117和它的电阻看那里出了问题。VR1在图中就是个1117呀

网友:
1117出来的待机电压是多少V   打值有没有短路。。前几天修到一个不出发的映泰H61出来的待机电压是1.2V  原来是分压电阻惹的祸。。。

网友:
我有昂达h61v,上u待机,1117马上发烫;不上u,开机1117正常.后来换了1117,上u开机不发烫了

网友:
1117本身坏的不多,一般是3VSB后级短路

网友:
1117本身很少有坏的

网友:
进桥里面,估计桥爆头了,只有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