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5-06-26):
今天接一台三星 R467,触发开关电流上到0.4不亮机,拆点图中的通病小电容之后可以亮机但进系统掉电,看来通病一起犯了,直接并联4个330UF电容来代替1000UF大电容,测试半个小时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赚钱机啊,呵呵

网友:
NEC的问题 给了好多秒杀的板子

网友:
NEC大电容,能触发的,第一个干掉它

网友A:
你的那个通病是NEC电容是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通病是NEC电容是在哪个位置啊??

CPU座的后面。

网友B:
4个不怎么稳定 最好是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不怎么稳定 最好是6个

1320UF已经大于原本1000UF了,去年换过一台直到现在都很稳定。

网友A:
哦你是把CPU后面的电容拆了先没装,开机能进系统后面掉电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把CPU后面的电容拆了先没装,开机能进系统后面掉电是吧、、

不是的,NEC大电容在CPU座后面,小电容在贴纸下面。

网友D:
你那里面有二个电容呀.是那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里面有二个电容呀.是那一个呢

两个都是。

网友:
南桥背面那个小电容也容易坏的

网友:
秒杀的机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NEC大电容在CPU座后面,小电容在贴纸下面。

哦我知道了。NEC大电容旁边的小电容也容易出问题啊。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我知道了。NEC大电容旁边的小电容也容易出问题啊。谢谢楼主回复。

是南桥背面的小电容,在硬盘贴纸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南桥背面的小电容,在硬盘贴纸下面。

哦我懂了谢谢LZ耐心解答。

网友:
弱弱的请教下  这个看图软件怎么用呀

网友:
请教下 联想的点位图软件是怎么用的  ?

网友:
修这通病机两个字--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