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5-06-26):
今天接一台联想Y510,可以进PE装系统,装完后解压就重启一直循环,测硬盘无任何坏道换硬盘也不行,测量硬盘接口供电与数据线都正常,刷BIOS无果,最后换CPU好了。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个hp G6的也是一样 快到桌面就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个hp G6的也是一样 快到桌面就掉电重启

也是CPU问题吗。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拍照了,收拾了下桌子啊,反正我桌子常年很乱

网友A:
是啊 三代I5的  客户有独立的显卡不用把他关掉了用集显的 结果坏了 最后给他换了个2代I5的 也要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拍照了,收拾了下桌子啊,反正我桌子常年很乱

这个你都知道。

网友:
LZ工作台真整洁。像你看齐

网友:
呵呵我看你换CPU也是随便换下试试效果的吧。还是有把握的啊?

网友:
维修台一般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象这种情况,如果换CPU、内存、硬盘还不好的话,下一步是不是该怀疑桥了。

网友:
好像也遇到过    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 三代I5的  客户有独立的显卡不用把他关掉了用集显的 结果坏了 最后给他换了个2代I5的 也要400多

2代和3代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拍照了,收拾了下桌子啊,反正我桌子常年很乱

我也感觉楼主的这个桌子 太干净了    看看自己的桌子 惭愧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更换CPU解决重启,学习了,你工作台很整洁。

网友:
对,先考虑外面的东西,最后才看搞主板

网友:
遇到过散热没做好的进系统掉电重启

网友:
现在的机子什么奇葩的问题都有,

网友:
引导修复了吗???

网友:
是CPU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代和3代同用????
可以的三代可以用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