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1E

楼主(2015-06-26):
华硕x201e上网本奇葩问题真多请教各位大师指点:
原机来装XP系统,客户反应有时插USB口,有时蓝屏或重启
接到机子重装系统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接下来继续换系统奇葩问题又接着来
现在装WIN7问题解决,但新的问题又接着来啦,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电池是板载在里面的不能拆,用电池开机就重启或蓝屏,win7系统换了无数次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现在不知道从何修起求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充电正常不? 看下电池放电电路。屏供电的保险之类的。 有些奇葩问题是不好对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正常不? 看下电池放电电路。屏供电的保险之类的。 有些奇葩问题是不好对付

能充电的正常,充电就有点慢

网友B:
应是电池供电电压不稳或过低引起的吧!客户原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你装WIN7可能根本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是电池供电电压不稳或过低引起的吧!客户原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你装WIN7可能根本没有解决。

也有可能,就是太奇葩啦

网友:
刷BIOS程序吧!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