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 暗屏

楼主(2015-06-26):
东芝L750暗屏
DISPION-O 3.3V
LCDVCC 3.3V
LCD_BK_POWER 18V
暗屏

网友:
再查下LVDS_VADJ

网友:
无背光的暗屏还是无显的暗屏?确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先查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 屏

网友:
是LCD 还是LED呀 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
LED 查到5组LED 只有1.7V 是不是应该是24V

网友:
LVDS_VADJ 电压正常

网友:
看看暗屏条件

网友:
看你说的 电压差不多了 有没有换屏幕试试

网友:
条件查不出问题就换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