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I5G41-L V6.0 无CPU供电 无复位 简单维修

楼主(2015-06-26):
梅捷 SY-I5G41-L  V6.0 无CPU供电 简单维修
客户昨天拿了台电脑过来维修 一检查 发现主板坏了
无复位  。今天才有空拆下来维修。
经检查  CPU 无电压
控制芯片 是 RT8802A
这个芯片比较多  于是 查都不查  就直接 把RT8802A给换了
换了   还是没有出CPU供电  晕  。
查rt8802a的  电压   VDD5v供电正常  EN脚无电压
查EN脚 发现 连接到一个 3级管  测量0V
怀疑是这个管 穿了   被拉低。 拆下来三极管 看看EN脚 会不会还拉低。
拆下来后 发现 跑马了  正常点亮  !!!!
试了很久 很多次 都正常  就不补那个管了。
由于上机箱了   照片看得不是很清楚。黄色圈圈的那个是 坏的 。拆掉即可。

网友:
高效率的维修啊!算是秒杀了。

网友A:
但是问题估计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还要往前面去追查,但是 你拆这个管子  可以跑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不补,修过很多,,,以前最开始都是这样拆的,想V星无CPU供电,6324的芯片,很多直接干EN连接的三极管, 但是后来修多了,就开始往前面找,结果发现是排阻坏。映泰很多不出内存供电的 也是一样,FP6321A的第七脚连接的管子拆了,很多可以正常,但是 往前面一查也是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问题估计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还要往前面去追查,但是 你拆这个管子  可以跑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不 ...

哦哦  谢谢 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嗯嗯,看来CPU供电问题EN脚出的问题多啊,受教了

网友:
应该是前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问题估计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还要往前面去追查,但是 你拆这个管子  可以跑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不 ...

学习了     6312第七脚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6312第七脚是什么!

就是开启信号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开启信号引脚。

芯片的EN吗?  多少电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EN吗?  多少电压有效?

是啊,具体工作电压可以参考芯片PDF资料。

网友:
你电路图 上面好像EN没有 三极管的标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问题估计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还要往前面去追查,但是 你拆这个管子  可以跑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不 ...

一看就是 师傅的 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