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5-06-26):
1: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点显示器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总是忘记!刚刚这会活也干完了,闲了下来!
2:拆机一看原来有同行改装过高压板,4灯管的,故障还是亮一下就灭了,基本肯定还是高压电路的问题!说明同行会基本的维修,但是往往有很多同行忘记了一点,就是检查灯管的好坏!你照样的换高压板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出问题!
3:修LCD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主要高压电路烧的,因为很多是因为灯管不良,造成高压电路出了问题,可以拿个高压条测试仪,配合稳压电源调到12.5V的时候看下电流一般在500-650MA这个灯管基本就是正常的,否则就要更换灯管后才可以,不信换上不多久还是会出问题的!加入顾客不愿意出高价维修,就选择其中俩灯管用,否则就高价维修(换灯管和高压板)
4:希望这几点同行们一起注意。本人q77183190  愿意与大家分享经验的朋友加我把!
我咋上传不了照片呢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怎么样?我的坏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还不错!

网友:
是的,灯管坏的比较多,不过不太好换灯管。

网友A: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借鉴!遇到问题时还向你请教,望不吝赐教。

网友:
写的很好,今后要向楼主请教显示器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借鉴!遇到问题时还向你请教,望不吝赐教。

相互探讨!我喜欢研究任何电器,同时挣钱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以前刚开始做维修时,显示器基本都是换高压好的,现在一年用不了几个高压条,基本感觉都是灯管坏,到底是以前都是灯管坏了,只是自己小白直接换的高压,现在做的久了,技术成熟了换的都是灯管呢,还是的确以前就是高压坏的多,现在就是灯管坏的多呢?哈哈,朋友们,你们感觉呢,反正现在的我,液晶亮下就压的,基本都是换灯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刚开始做维修时,显示器基本都是换高压好的,现在一年用不了几个高压条,基本感觉都是灯管坏,到底是以前都 ...

现在这起问题基本都是灯管挂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    很给力

网友:
HKC这种板有技改,四灯改两灯,无需外加高压条

网友:
灯管不良引起屡烧高压板,学习了

网友C:
亮一下就灭,灯管和高压板嫌疑最大,不过比较喜欢换高压板,换灯管有些风险,上次换的时候没太注意把屏侧面的3个芯片给压了,结果屏就报废了,能显示三分之一,现在当测试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一下就灭,灯管和高压板嫌疑最大,不过比较喜欢换高压板,换灯管有些风险,上次换的时候没太注意把屏侧面 ...

灯管要报价高了

网友:
楼主对变频器有研究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关注一下

网友: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说的高压板,迅维缺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