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4B370H白屏

楼主(2015-06-26):
有一台显示器型号三星S24B370H,接通电源后白屏,哪位师傅修过这种型号的,是哪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这是S24B370H驱动板

网友A:
把电容换了也不行,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换了也不行,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白屏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不是光换换电容就完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白屏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不是光换换电容就完事的。

屏没事,我这有一台是好的,换了板子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没事,我这有一台是好的,换了板子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程序也引起白屏的,或者是驱动板没输出屏供电。

网友C:
楼主检测一下  屏电路供电的那个MOS 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也引起白屏的,或者是驱动板没输出屏供电。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测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检测一下  屏电路供电的那个MOS 管

是第一个还是第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第一个还是第三个

写错了,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网友:
不懂啊   有人解答一下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