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M4A77TD不触发

楼主(2015-06-26):
对象:M4A77TD
故障现象:不触发
先测量待机条件  3VSB   1.2VSB 晶振 和跳帽,虽然RTC电路在AMD的时序里不参与触发,但还是测了吧! 还有RSMRST 3.3V ,好了,待机条件准备完毕!
下面来测触发条件,开机排针电压3.3v正常和IO发给南桥的上电请求PWRBTN 3.3V正常,我这里就不发了,接下来,南桥就要发出SLP_S3# 允许上电信号给IO,证明南桥已经发出允许上电 了,接下来IO就要拉低绿线了,也就PSON。找到这个信号的上拉排阻 ,实测点开关的时候,PSON也能被拉低,难道是断线、于是打值,从绿线到这排阻的阻值, 无穷大了。那好,现在倒推, 从绿线开始往前查吧!!目测这个电容已经腐蚀了 ,拆掉这个电容还是看不到线路,干脆 掀翻他!!,现在能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了吧,到了这里,看看背面到了哪里 ,到了这里,这是5V,待机的时候,也正后符合这个电路设计,是由5VSB,经排阻上拉的,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过孔不良!触发一下试试,是能被拉低的 !!这就好办了,不用飞那么长的线了,也不美观,只需要飞很短一根线就可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跑码亮机
欢迎各位观看!!希望大家看完帖子能加个分鼓励一下,我再发一些经典问题,发帖子比修板子时间还长

网友:
加完了,刚刚那个贴加完了 。 楼主 维修 思路却很明确  测测RTCVCC RTCRST  晶振也好  到时候无复位 就不用查了  也能很快判断问题 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跑线把ATX座子也卸下来了???看看点位图  不是更好么???省得那么麻烦。。。

网友:
不错,小勇勇,技术越来越好了,不过这种秒杀板,没意思,

网友:
这个故障跟前两天一个同事修的故障一样,ATX接口那里进水了,接口下面氧化腐蚀了,拆下接口洗洗刷刷,接线 打点热熔胶再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维修的资料啊  想买一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维修的资料啊  想买一份

光看不加分,真不够意思

网友C:
楼主我给你加分了,以后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望你多指教

网友:
怎么我收藏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给你加分了,以后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望你多指教

恩,我是小小白了,谈不上指教,只能说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看不加分,真不够意思

点哪里加分。我给你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哪里加分。我给你加点。

帖子下方又不是有评分么,直接+5分就可以

网友:
为毛 不直接拉线呢  还要去座子  就为了美观吗 ?

网友:
楼主好像有锡炉,经常拆座子?

网友:
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
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