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4A87T跑码掉电

楼主(2015-06-26):
对象:M4A87T
故障现象:跑码掉电
跑码掉电,首先想到的是开机排针,一测果不其然 才1.7V,肯定不正常!找个信号都到了一个排阻 ,不过不是上拉排阻,是个限流排阻,继续往前找到这个上拉排阻, 上端3.3V,下端1.7V,先扣掉这个电容 ,还是不变,直接换这个822 ,再来测量一下排针电压 OK,大功告成!!换完之后跑码不断电了,亮机OK,觉的不错的,就给我加点分鼓励鼓励吧!!

网友:
楼主这么晚了 还发帖 辛苦了 跑码掉电 也就是4秒 掉电  检查开机针相连的器件等

网友:
还是这种故障好修,学过维修的基本都可以秒杀。

网友:
有人说华硕难修,其实华硕的修复率不低,因为量大,修的人多碰到的案例就多,很多通病,还有点位

网友A:
这种问题要看,如果是开机自动通电,然后跑马掉电 不触发,要查开机排阵,如果是开机不自动通电,就是直接跑马掉电,而且不触发,那几乎不可能是开机排阵这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看,如果是开机自动通电,然后跑马掉电 不触发,要查开机排阵,如果是开机不自动通电,就是直接 ...

触发的时候开机排针不稳,可能更低,所以会造成四秒断电,加个分鼓励一下,谢谢了

网友:
华硕板子排阻爱出问题。

网友B:
最近发不少帖子啊!都是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发不少帖子啊!都是华硕的

有几箱华硕的板子呢

网友C:
问下楼主 822是开机跳线附近那个三极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 822是开机跳线附近那个三极管么?“

你先加分,我再告诉你

网友:
修以前的华硕板盯822能修好一半以上。

网友:
我这好多华硕的板子都没修好,822也换过了,不跑码的,网卡/IO/1284都拆了,还是一样的,能指导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 822是开机跳线附近那个三极管么?“

这里822排阻一端应该是连接开机针正极的,同时822排阻另外一端连接IO芯片工作信号对应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