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运气好秒杀几片笔记本板子,发个贴庆祝一下

楼主(2015-06-26):
NO.1                                            机型:三星RV415                                              故障:进水机,二修不通电。

一、先目测全板子,反面无进水,正面待机芯片附近进水严重,有过明显维修痕迹。待机进水还被修过当时没底,先打全板子主供电对地值,公共点对地值,发现无明显短路,松了口气。

二、对比点位图,看看上家都动过那些地方。①电阻R857被换过②TPS51125附近BST引脚断线,EN0掉了个电阻③待机芯片上家没焊接好,连锡了。

三、补件,补焊盘,通电测试,亮机了。居然待机芯片都是他原来的。

NO.2                                     机型:清华同方                    板号:10259-1                              故障:进水二修,不触发。
一、目测全板,进水部分主要在触摸板底下,腐蚀稍严重,上家换过EC处理过进水部分。

二、测了下全板子对地值,没有明显短路故障,待机芯片附近也没有进水。通电测试电流0.02左右,触发开关,无反应,准备测量EC条件。条件反射似的检查LID开关,如下图:

三、处理好LID开关,通电测试,居然亮了。

NO.3                                 机型:惠普DV2000     945独显板                        故障:客户描述是不显示,实测暗屏。

一、首先检查高压板,19V保险烧掉,换了个保险上去,电压是有了,还是暗屏。

二、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光线均匀未有偏红偏暗,看来灯管也是好的。再检测高压板是否收到背光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如上图,只有一个信号是3.3V另一个是0V。这时候不确定缺的一个信号到底是不是背光开启信号,先切断缺电压的节点,直接用细线将两个焊点连起来。
这时候机子是亮了,但是开机白屏,过几秒才有图像。看样子是背光开启信号也出了问题。

三、打了一下背光开启信号线的对地值,570左右正常,要拆板子咯。屏线接口34脚BLON_OUT信号不正常。追查该信号:来自于EC 24PIN,万用表打一下,也没有发现断线什么的。这个背光开启信号要在EC 162Pin收到BLON_IN信号以后,EC才发出BLON_OUT信号。这里EC相当于一个同向器。

四、触发以后,万用表测得图像出来以后BLON_IN信号是有正常的3.3V,说明EC坏了。一批老主板全被老板卖掉了,手里头一时找不到这样的EC,怎么办?用巧劲。
①屏线接口34pin过孔前割了一刀,切断34pin 与EC 24 pin之间的联系。②再从EC 162pin飞线到屏线接口34pin。如下图:

五、再次触发,背光已经完全正常,机子修复。

本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①为提醒新手,机子到手以后外观检查要做仔细。②为向大家分享维修中的喜悦:前面两个机子的一修的很可爱,你们觉得呢?

锐杰电脑3 -5 看在你那么多分还记流水账的份上扣你分

网友:
很好 顺带 给新手学习 实地出来的 真不错 能力真强    继续发帖 分加完了 明天补上  此贴不加精 发帖意义何在

网友A:
BLON_OUT可否直接连个3V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ON_OUT可否直接连个3V过去?

这要看你飞哪里的3V了,屏供电可以这是没学过电路的师傅常用的手段,我不喜欢这样搞。

网友:
这么晚还写帖子。 不加分不行啊

网友:
飞线是个好办法

网友:
很好的例子哦

网友:
大哥 这还叫做没有上面技术含量? 思路清晰 手法干净利落 佩服!

网友C:
土豆,土豆,  让我想起酸辣土豆丝

网友:
第三片筆記本主板修得不錯,最後也可以翹起EC 34腳修複故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ON_OUT可否直接连个3V过去?

應該也可以,但是飛線之前要測量下EC 34腳的對地阻值情況.

网友:
第三片,比较好。直接改EN信号。而且改的前任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豆,土豆,  让我想起酸辣土豆丝

报告大王,我皮糙肉厚不好吃。

网友:
我觉的后面这个可爱 前面2台跟通病似的  你的土豆示波器都没有用上

网友:
土豆是大神。理论与实践都强悍

网友:
楼主多发贴,好久都没见你的高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飞哪里的3V了,屏供电可以这是没学过电路的师傅常用的手段,我不喜欢这样搞。

我想接开机后才出来的3V,我感觉能用就好

网友:
加分收藏了,BLON_IN和BLON_OUT是一个时序关系,对比同向器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