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M2北桥芯片

楼主(2015-06-26):
945GCT-M2北桥芯片上红圈里的电容对地阻值为0,是北桥芯片坏了吗?

网友:
嗯,为零 肯定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不一定,945 965 pm45 买的新芯片坐上去,测也是短路的,但是机器能显示,后来找了个好机器测,也是短路的,

网友:
不确定 有时阻止很低 测量 不好容易误判

网友:
不能这样判断。

网友:
正常的    你断开测  保证不是 零  都这个样的

网友:
这样容易误判。不知道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你拆掉CPU后再量量看

网友:
大多数是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是 大部分都是阻值为0的话  基本可以确定是芯片挂了  而且直接短路的芯片 故障一般都是掉电!

网友:
不一定哦,现在很多北桥上面的电容对地阻抗很小

网友:
一个两个没事。要是很多就肯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