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8

楼主(2015-06-27):
图片里Q4管S极对地阻值为0,正常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把电容去了再量。

网友:
不正常,对地短路了

网友:
除去电容还是短路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那个不应该是对地0

网友:
芯片是好的,换过了

网友:
把EC54拆掉 再量。我修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板,就是这个电容问题不出 S极电压。

网友:
电容坏了吧!!取掉试试!!取掉还是那样就换那个MOS管!!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一个帖片电容对地短路了,造成rt9218沒了供电,谢谢各位师兄指教

网友:
拆掉EC54还短,就往左边V_FSB_VTT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