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28F

楼主(2015-06-27):
H61主板,不触发。用的联阳IT8728F,72:3.3V  75:5V-0-5V  85:3.3V。
76对地就触发,问下这个76脚最后连接到哪里去了

补充内容 (2015-6-28 19:02):
71:0V

网友: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到哪了吗。

网友:
8728F触发流程:  75  72  71  76          查一下71脚。。

网友:
76脚最终会连到ATX电源的绿线。。

网友:
绿线断路了吧!!飞线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   试试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飞线

网友:
71:5v-2.8v-5v,

网友:
76直接连了绿线。问下大家是不是只有换IO了

网友:
打一下76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76应连ATX电源的绿线吧!用表打一下通断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