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开机二次

楼主(2015-06-27):
今天刚接到一台联想E430的机子,客户说进不了BIOS,测试了确实进不去,这个简单了,刷BIOS就可以了吧,但这个机子EC的BIOS是在EC的,U5与U6都是PCH的,不管了,刷吧,几分钟过去了刷完了,测机可以进了,但出开机不好开了,就是按第一次机不亮,要强关机再去开机才可以亮,怪事,又从淘宝搞了两个BIOS还是一样,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事呢?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第一次的BIOS备份了吗

网友:
这机器刷了bios就容易出各种问题

网友:
是8M资料的问题,

网友:
两个BIOS一起刷     就OK  是BIOS问题

网友:
亮机过后,联网去官方在线刷BIOS!这样连EC的都一起刷了,在线刷一定不能断电……切记……

网友:
感觉像是EC问题啊,这个是带程序的

网友:
进不了BIOS  影响客户使用?

网友:
可以亮机参考7楼的刷BIOS

网友:
8m的有efi

网友:
刷回原来那个8M的

网友:
原来的没有备份,现在在坏板上拆了EC换上去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bios 没刷对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好多机器刷了bIOS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是BIOS的问题,记得以后刷之前要备份原机器BIOS!

网友:
ecBIOS没一起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