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5-06-27):
FQPF 8N80C S极 单测400多 导通后200多欧算正常吗?
新手我看其他教程都说加电后 要无阻导通
教程

网友:
微短了,正常无穷大

网友:
这个是N沟道的MOS管,拆下来测量ds极只有一次500左右的数值,其他极测量没有数值为正常的。
建议你学下基础。

网友:
这MOS管坏了。

网友:
正对着从左向右是G D S ,红表笔接S级,黑表笔接D级,阻值在500左右,再正反接其他的,阻值都应该是无穷大,如果不是建议更换。还有就是最好不要通电测量阻值

网友:
这个应该是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拆下来测阻值,不用加电测的

网友:
我就想问问。你加电是怎么测的阻值。

网友:
按照这样应该是坏了

网友:
坐等大神们回复啊

网友:
mos管应放电再量。

网友:
楼主加电测是怎么回事啊。DS间有一次是几百欧,其余统统无穷大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