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A840 解密

楼主(2015-06-27):
这个笔记本有密码了 怎么解密呀 我有一个算号器 算出来的密码是 l0upqn7a    输上也不管 按ctrl 加回车 也不管  怎么解密 求解

密码解密器怎么使用呀  我也不知道  谁教一下啊  还是我这个机器不管

DELL BIOS密码越狱595B.zip

网友:
刷BIOSS试了吗?

网友A:
595B不是算出来了?你就试试那个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5B不是算出来了?你就试试那个密码啊

算出来 的 输上 不管用呀

网友:
不可以刷bios解决吗

网友:
为了省事  不愿意拆,最后刷BIOS 解决  献上 BIOS

网友:
建议你看看论坛里的相关的帖子,看看这个算号器怎么用。

网友:
楼主主板的板号是多少呀,拆时还记得吗?

网友:
DELL的机器解密刷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刷BIOS解决是最省事的方法啊!

网友:
bios不能用

网友:
刷这个刷好了 Vostro A840

网友:
有 后门的 不刷可以解决的

网友:
楼主的算号器 有问题 或者操作不当

网友:
刷下BIOS就搞定了

网友:
这板子要换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