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VER 1.1 档C1维修

楼主(2015-06-27):
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
今天一开档同行拿来了一张GA-78LMT-S2 VER 1.1,对我说故障情况。这板不过内存!但放久一点开机就可以亮机!亮机后重启就不过内存,档C1

开机测试果然是档C1不过,之前也修过这个型号的板有好几张都是档C1的,一般是236脚SPD 3.3V断线了,直接飞线就可以搞定了。但这次测量236脚3.3V正常的,板上也没有断线的情况!再测SMBbus,238脚只有1.2V,有时1.7V。明显不对,应该为3.3V! 、
现在只能跑线看这个SMBbus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线路还算好跑,一下了跑到了CPU IC旁的8脚小IC上去。 DU3的第四脚。
尝试把它去掉。GOOD,去掉后上电码一路跑完。

反复试了十多次后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这个是技嘉通病来, 那个位置我记得是  DU3

网友:
就是南桥旁边的第三个822

网友:
记得好像是UP6262吧,V星和技嘉上坏得多,不装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由系统总线控制,输出3路可变基准电压,用以调整DC-DC输出。

网友A:
难道不是供电管理芯片?不装也没影响?

网友:
可以去掉的.

网友:
论坛原来就有人说过这个是技嘉通病

网友:
这个  技嘉通病 修的多了

网友:
我知道华硕的这种小八脚坏的多,没想到技嘉的也有坏的

网友B:
华硕 技嘉 好像都喜欢用这个小八角哦。。。

网友:
给力,以后遇到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多看点帖子,还是有好处

网友:
厉害啊。这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技嘉 好像都喜欢用这个小八角哦。。。

坏了不用换个装回去吗

网友:
坏了不用换个装回去吗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供电管理芯片?不装也没影响?

不是供电管理IC。

网友:
通病吧, 这板子经常坏这里